PLC与变频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0-12-23):
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速度的通讯程序怎样编写?请高手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A:
第一,啥PLC,第二什么通讯方式,第三啥变频器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B:
看看说明书,看看例子就会明白的

网友C:
说的这么含糊!想帮你也不成。需要条件如2楼所述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D:
我这里有西门子的s7-300与西门子440和70和6RE70的通讯,我们公司都是用的这几样,但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帮助。我们用的PLC是S7-200 变频器是ABB 800

网友E:
需要二楼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