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SC09-FX 笔记本与FX2N连接

楼主(2010-12-23):
笔记本与FX2N连接要安装什么软件,还有写入PLC中,在传输设置里选择COM几呀?

网友A:
安装 USB-SC09-FX驱动程序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26385-keyword-USB.html
QQ:532904130

楼主:
盘里好多驱动呀,不知道安装哪个呀?

楼主:
已经安装成功啦,耶!

网友B:
我一般设到COM3

网友B:
38.4K很稳定。从没出过错。

网友C:
要看你筆記本的端口了,你可以在設備管理器裏看到,也可以一個個的試了。我一般都是用到COM4

网友D:
我都是用COM1的,

网友E:
USB-SC09 要安装驱动才能使用

网友F:
本本与FX2N用编程线连接后,先点击编程软件的在线,后选数据传输,再选串行设置,设置你本本用哪个USB端口。(记住,只选端口,别的不要改)。然后再点通讯测试。如不行再换USB端口

楼主:
安装了驱动,默认是CO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