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3):
  rslinx clasicc lite is required
the installation sfotware has detected that you have an old version.

or no version .of rslinx classic lite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 .it is

necessary to install the  current version of rslinx classic lite.to

install rslinx lite.go to the required steps section .of the rsnetworx

installon this cd.
各朋友,这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RSLinx中clasicc Lite是需要安装软件检测到你有一个旧版本。或者没有版本。经典的RSLinx中计算机上安装。必须安装RSLinx中的经典lite.到当前版本安装RSLinx lite.go一节所需的步骤。在rsnetworx installon此CD上。

水平有限,仅供参考。

楼主:
请问上面的老师,你这么说我不太明白,或者说你做过罗克韦尔软件的安装吗,下面我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曾经安装过AB的RSLOGIX5K的软件和RSLINX软件,很顺利,一路NEXT就行了。你的这个软件没见过。

楼主:
rsnetworx

,这是ab工业以太网硬件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