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触摸屏没法改数值

楼主(2010-12-23):
本来设定的装150支跳过一格,但是发现装的不满,想改成装200.以前可以改的,现在发现当时改了,确定后又恢复到150了。是触摸屏的问题还是PLC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是设置了最大值!
可是没有改过啊,机器上用用就那样了

网友B:
同意一楼的看法,请楼主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