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直接控制AC伺服做直线运动

楼主(2010-12-23):
机械手做前进0.6米,后退1.2米,回到原位的直线运动。使用三菱PLC直接控制AC伺服驱动。使用相对位置命令还是绝对位置命令好,机械手的负载是50公斤,请说明使用什么型号的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驱动器
不断向前

网友A:
你這機械手運動速度快嗎?轉速快的話要選大慣量的伺服。
動作固定的話,用絕對定位了

网友B:
哦,绝对位置要ABS读取当前位置,要占用6个I/O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