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直接控制AC伺服做直线运动

楼主(2010-12-23):
机械手做前进0.6米,后退1.2米,回到原位的直线运动。使用三菱PLC直接控制AC伺服驱动。使用相对位置命令还是绝对位置命令好,机械手的负载是50公斤,请说明使用什么型号的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驱动器

网友A:
用DDVI指令,机械手的负载是50公斤?要好好计算一下力矩了。
建议用OMRON的PLC,个人感觉在定位控制上,OMRON的比较方便,也实用

楼主:
OMRON的不会,三菱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