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台PLC控制两台步进电机的方法

楼主(2010-12-23):
求一台PLC控制两台步进电机的方法,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一般PLC不是都有2路脉冲输出么。

网友B:
是的,别忘了串个3K的电阻,接线,发脉冲

网友C:
好家伙,你都用3K电阻了啊、24V直流串2K电阻。3K就没法干活啦。

网友D:
可能楼主想要2轴插补

网友E:
不加电阻也可以,我分厂有台设备就是我做的,用的两台步进电机控制走位与旋转的

网友F:
我做过好几套自动包装设备的都是两轴私服,不佳电阻,可以的

网友G:
一般伺服不用加电阻,步进要加2K的电阻

网友H: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I:
我们厂里的几十个步进都没加电阻
自学

网友J:
步进机24V一般加2K电阻

网友K:
用5V控制电源,不用加电阻。

网友L:
步进驱动器控制线用24VDC时要加2K电阻(它的电压一般是5VDC),不然驱动器里面的二极管或电阻好容易烧坏

网友M: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N:
呵呵 楼主要用西门子的那就用FM353-2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以前也做过控制一台步进电机的,现在控制两台步进电机,这两台步进电机的运动情况不一样啊,在程序中 PLSR或PLSY指令只能用一次啊

网友O:
5V控制电源,不用加电阻

网友B:
谁说不能串3K 的电阻了,西门子PLC,白山的步进,串3.3K/0.25KW的,回去试一下

网友P:
串一K的电阻可了吧,我搞几次都串了,有一次没串光耦趴下了

网友Q:
看什么牌子,并不是全不牌子都要加电阻

网友R:
一般PLC都自带两高速脉冲输出的,不知道楼主是想怎么控制了,上面很多朋友都在说串电阻的问题,通常驱动器脉冲输入电流10多毫安,电压DC5V时不用串电阻,高于5V时是要串限流电阻的,当用在DC24V中的话要串2K电阻,我个人都是串2.4K电阻,因为几元钱买了上千个2.4K电阻,不零卖的,呵呵.

网友S:
你可以一个用PLSY,一个用PLSR嘛。两个都差不多,一个带加减速控制,一个不带,

网友T:
怎样都行啊。好啊。

网友U(2011-06-16):
能弄个程序交流交流吗

网友V:
用基恩士的KV-40DT,控制电源24V可以不加电阻。

网友W:
我24V也没有加2K电阻 直接上也没事,,都用了3年多了 每天不停的发脉冲啊 当时没人教啊 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我都加了

网友X:
一般的晶体管式的PLC基本上能控制2步进,记得要加2K电阻

网友Y:
用永宏PLC方便点。 加不加电阻是根据的电源的。不一定要加。

网友Z:
买个USB充电器 把COM口开5V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