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GX simulator完成FX2N程序的线路监视(离线)?

楼主(2010-12-23):
我刚开始学用GX Developer和GX simulator,因为我看的书是FX2N系列的,所以选择的是这个系列。我没有接PLC,想看时序图,想纯仿真来着。
我画了梯形图,变换了,注释了,但是想监视(F3)的时候,没有成功。也没有找到线路监视(离线)怎么用。
但是我按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结束时,是可以运行的,并且出来了监视状态:100ms,RUN,RAM。这个是不是就是实现监视了呢?
各位大侠,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你应该去阅读 GX Simulator使用手册。

网友B:
出来了监视状态,说明已经通讯成功了。
至于监视不成功,可能是因为使用了常开点却又没有强制,所以看不出来。
你在程序里用个IO或M的常闭点,或者M8000之类的,看看是否变为蓝底了?

网友C:
你都知道起动、结束了,还按F3干嘛,F3是在线用的,不是离线用的,一楼说得对,支持

网友D:
“100ms,RUN,RAM”这个就是监控的标志条啊,在时序窗口填入需要的元件,双击打开,再双击关闭。这样还是看手册为好。

网友E:
仿真运行后,选择仿真工具中的菜单起动——继电器内存监视——时序图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常闭触点是蓝底的。但是输入开关的脉冲宽度我还不会弄。
现在去学习GX simulator使用手册。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