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功能图中有的在头尾加梯形图,有的没有?

楼主(2010-12-23):
如图所示,顺序功能图的头和尾端有的加部分梯形图,有的没有,感觉比较乱?加梯形图好象是在编程软件中因为初始步必须用梯形图加头,尾端有的加RET和END,这里感觉标准不太统一。

网友A:
不同的指令,它的用法不一樣的,你仔細看一下指令說明啊

网友B:
看看指令表吧

网友C:
能看懂就可以了
共同学习班

网友D:
貌似有点糊涂了 图能看懂 怎么会这样写啊 ??

网友E:
RET指令以后便退出状态编程

网友F:
END不可能没有呀
迈翔

网友E:
RET是指从子母线返回到主母线上去,可以继续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