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运动

楼主(2010-12-23):
用一个PLC控制2个AC伺服做曲线运动,使用DRVI指令让2个脉冲口发脉冲控制伺服带动X-Y轴同时运动,形成曲线行不行

网友A:
可以的,如果用FX需要使用FX2N-20GM

网友B:
1楼正解,没的补充

网友C:
看看FX2N-10GM-20GM手册
手册有模块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065.html

楼主:
谢谢指教,我知道可以评分,但不知怎么做,有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