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3):
为什么电机的转速有的资料是n=60f/p  ,有的却是  n=120f/p。其中60与120代表的是什么?谢谢帮助!!!!!

网友A:
好没听说n=120f/p ,n=60f/p经常见,60代表60秒,f代表电源频率,单位 hz/s  ,p表示电机的磁极对数,
2极p=1  4极p=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没听说n=120f/p ,n=60f/p经常见,60代表60秒,f代表电源频率,单位 hz/s  ,p表示电机的磁极对数,
2极p=1  4极p=2

如果是n=60f/p。。。假如电机是4极的,频率是50HZ。。得出的同步转速750R/MIN,名牌上的额定转速是1420R/MIM。。所以这种算法是不对的。。。
只有用n=120f/p才对。

网友B:
P是极对数,假如是4级电机,实际上极对数为2
同理,6级电机,极对数为3
所以n=60f/p公式没错,不存在n=120f/p这个公式
楼主误解
楼主的n=120f/p实际意义是指P为级数,公式为标准公式没人这样用,P只能表示极对数,不要头脑被搞晕了,不要乱改公式
  • 下载积分:+2(sandy_love)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n=60f/p。。。假如电机是4极的,频率是50HZ。。得出的同步转速750R/MIN,名牌上的额定转速是1420R/MIM。。所以这种算法是不对的。。。
    只有用n=120f/p才对。

    4极电机的极对数是2,所以3000/2=1500转

网友D:
    n=60f/p这个公式是对的,没错,n是转速,60是秒,f是频率,p是极对数,根据这个公式算出的是它的每分钟的同步转速,而异步电动机的转速要低于这个转速。
  • 下载积分:+3(njaolian) 说的很好,楼主不加我来加

网友E:
    第一次看到有n=120f/p的你在哪看到的呀,建议你学习下电机学

网友F:
    从来没有见到过n=120f/p这样的公式,

网友G:
    不知道楼主在哪找到那个120f/p,

网友H:
    同意4楼的

网友I:
    N=60F/P这里边的P是极对数,而N=120F/P这里边的P是极数,两个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