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菜鸟咨询大虾们:OMRON CPM1A中的@speed怎么用?

楼主(2010-12-23):
@speed(885) #1 #100 D001,中第1个#1解释为脉冲输出位,那么1是指PLC输出的哪个点位呢?
@speed与speed有什么区别?

网友A:
Omron没有这指令

网友B:
楼主应该是sped指令,加@是微分,自己再看看手册
SPED(885)
P:端口定义
M:输出模式
F:脉冲频率首字
变化ON 条件时每次周期执行SPED(885)
上升沿微分执行一次@SPED(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