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日期画面被删除该怎么办?

楼主(2010-12-23):
三菱5.7的触摸屏上面显示红色英文界面,日期画面数据找不到?可能是被开机台的人误按出来删除了,我该怎么办?谢谢高手指点,我是新手,多谢!!!!

网友A:
人家没有用电脑动你的程序怎么会被删除了,可能是其他地方搞错了还是硬件出了 故障

网友B:
手动操作删除不了,除非重新输入程序,肯定哪边出问题了,要么是按什么键隐藏了,要么就是通讯失败什么的

网友C:
重启触摸屏试试,要是不行连上电脑检查。

楼主:
放到其他机台上也不行,显示NO SCreen Data is sevad in screen Memory download screen Data Using by
zhe support Tool Zhen set zhe PT to TRANSMIT MODE and download screen data again,是怎么回事 谢谢指教。

网友D:
英文的大意是触摸屏內沒有程序資料,請重新下載,可能是觸摸屏被初始化了,要從新灌程序才行。

网友E:
触摸屏里没数据了,要重新下载。

楼主:
那我可以用哪种软件呀?NTSN4.8可以吗?我在这个论坛里下不成功?哪位高人给我发个吧 谢谢 我的
QQ10018728913@qq.com
. 广大工控同仁,愿智慧与技术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