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A系列PLC一个问题

楼主(2010-12-23):
碰到一个问题,A2SHCPU在正常使用.想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但就是无法通讯,到另外一个A2SHCPU上可以通讯,不知是哪边出了问题,请高手帮个忙,如何解决,当然最好不要换模块啊.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硬件问题,例如通讯口损坏,或者认为修改过。
不换硬件可以,可以修啊。

网友B:
是不是有什麽設置的啊,像撥碼開關之類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什麽設置的啊,像撥碼開關之類的啊
就是有拨码开关,但他还有另一台,所以应该错不了的。所以前面就忽略不提了。

网友C:
一楼说的有可能
迈翔

网友D(2011-02-18):
看看你的开关是不是调到了正确位置

网友E:
有可能是开关没拨对。

网友F:
我觉得也可能是你的开关没拨到停在上

网友G:
我遇到过一次 我的设备确实是硬件故障,这个主要是注意用质量好的串口线,完全隔离的那种
一般淘宝上那种几十块钱的很容易造成plc硬件损伤
三菱A系列PLC一个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