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教一控四水泵的依次投入和定时轮换程序,谢谢!

楼主(2010-12-23):
用FX1S
安装液位控制器,用节点信号
工控组态

网友A:
具体要怎样控制,把控制过程写出来!

楼主:
四台深井泵给水池加水,水池内有液位控制器,液位达到高点停泵,低点起泵。要求每台水泵工作十天,换下一台,依次轮换

网友B:
又是一个太有难度的问题

网友C:
纯粹的时间顺序控制,自己琢磨琢磨能编出来。

网友D:
液位高点停泵的时间算在工作10天的时间里吗?

网友D:
程序附上!
下载积分:+3(萧风) 学习了

网友E:
應該簡單啊,延時順控就得了

网友F:
用移位指令就可以(位左移)
传一个,考虑到模拟,时间定成10S
另外,若考虑控制失电,可改成掉电保持型的计时器

网友G:
这个程序如何?
X0起动,X1停止,X2低位传感器,X3高位传感器,Y1~Y4为四台水泵

网友G:
这个程序如何?
X0起动,X1停止,X2低位传感器,X3高位传感器,Y1~Y4为四台水泵。
程序如下
描述:四泵

楼主:
最后这个打不开啊

网友H:
一个简单的时序控制的问题,不难的

网友I:
参考一下
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