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电池该如何更换.

楼主(2010-12-23):
三菱PLC电池没电了.该如何更换.是关闭电源更换还是有电源的时候更换啊.

网友A:
2N的带电更换

网友B:
引用楼主ccnaomi于2010-12-23 22:06发表的 三菱PLC电池该如何更换. :
三菱PLC电池没电了.该如何更换.是关闭电源更换还是有电源的时候更换啊.
建议关闭电源更换。。。这是三菱官方建议的
另外,如果用的内存卡,内存卡上也有电池的,也有可能是这个电池没有电,更换电池一定要将内存卡上的数据备份一下啦,要不然丢掉数据就麻烦啦。。。

网友C:
手册里说明要关断电源,在20秒内换好,我曾经用手机电池应急过,买来原装电池后才取下来,10秒已经足够了。

网友D:
应该断电操作吧
原装电池后才取下来,10秒已经足够了

网友E:
做好准备工作,快速(10S)的换上新电池没问题的,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数据拷贝一份的比较好
James

网友F:
我曾经隔了20多分钟再把电池装上去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G:
以前我都是做好准备工作(指电池的插脚;类型等)带电更换。现在认为只要做好备份,定期,停电更换会安全些。

网友H:
关闭电源,速度换
换慢了程序会丢失

网友I:
关闭电源,快速更换

网友J:
速度尽量快啊

网友K:
还没换过学习了

网友L:
谢谢各位,,又学到了东东……

网友M:
20多分钟再把电池装太慢了吧

网友H:
7楼吹牛,13楼卑鄙,复制俺的

网友N:
关闭电源,只要在20s内换好就可以了

网友O:
看使用手册 断电 快速

网友P:
感谢版主提供,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Q:
一次我用了十几分钟换上新电池也没事啊

网友R(2011-02-07):
按照说明书的建议,献给PLC通电10分钟,然后在2分钟之内跟换电池没问题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S:
关闭电源更换嘛

网友T:
按照说明书的建议,献给PLC通电10分钟,然后在2分钟之内跟换电池没问题同意这位大侠的观点

网友U:
我曾经给2n的换过电池,半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V:
带点取出!三分钟内装上

网友W:
曾经很郁闷,一个2N的PLC,断电后拆了电池,过了半小时,还用钥匙给短接过电池插头,再装上电池,上电,程序还没丢....................

网友X:
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人做的实验,半小时之内都没问题
大胆的换,最好做个备份

网友Y:
东西准备好,断电换需要在短时间内换好,我一般是带电换电池。

网友Z:
断电,换上新电池没问题的。有的程序加密的,只能小心点。插好插头上电后在把电池塞进去。

网友AA:
我碰到过时间长啦,程序会发生错乱。

网友AB:
关闭电源,速度换

网友AC:
最保险的方法就是老老实实把程序读出,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