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三菱PLC新编程软件怎么设密码呀?

楼主(2010-12-23):
三菱PLC新编程软件怎么设密码呀? 高手指点指点呀? 谢谢!

网友A:
加什么密啊,一般的工控程序加密也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B:
电机编程软件(在线),再选登陆关键字,然后点击登陆关键字。清除密码时先选取消或清除,在输入密码,点确认就可以了。

网友C:
加密干吗呢?自己不会加密说明编程也不咋的,人家解密都比你加密快,省省心吧!!!

网友D:
三菱加密没什么用的很好解的

网友E:
三菱加密没有什么意思的 解密软件像垃圾 满天飞

网友F:
嘿嘿 没意思 还是资源共享好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