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4):
最近在用VB编写一个基于CCLINK板网络上位机软件,但是在控件里面的一个动态链接库(.DLL)上卡壳啦。

我这边的网络是已有的CCLINK板网络,CCLINK板是A80BD-J61BT11模块,而本地站(下位机)是三菱Q00 Q01系列的PLC,链接模块是QJ61BT11,这边是一台电脑链接20台三菱Q系列PLC。

查过一些资料,就用MX Component 控件实现通讯功能,根据现在这样的网络,就用了Actboard.dll 里面的ActCCBD

现在发现ActCCBD里面的参数设置不知如何设置,因为不明白属性式样内的参数代表啥意思。
例如:ActDestinationIONumber    ActIONumber   ActNetworkNumber   ActStationNumber    ActUnitNumber
这些参数分别代表啥意思?应该如何设置??

   描述的不是很专业,望各位前辈赐教。  另外,如果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控件及动态链接库等的选择哪里有错误,也希望各位前辈指出。拜谢!

网友A:
Act  Destination  IO  Number
Act  IO  Number
Act  Network  Number
Act  Station   Number
Act  Unit  Number
这样好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