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电--气比例阀

楼主(2010-12-24):
那位朋友有 电--气比例阀和变频器配合使用的案例
jxh668

网友A:
"电--气比例阀和变频器配合使用"
好像两个不能做夫妻!

网友B:
那是肯定不行的,他们两个不可以以应在一起,除非变频器使用闭环控制,给PLC模拟信号输出控制比例阀,才能达到你的控制要求。

楼主(2011-03-29):
变频器不是有0--10V输出的信号吗,,
把这个信号给电气比例阀不就行了

网友C:
按照控制要求,电器比例阀应该是0-5v输入和0-20ma,变频器也有这个功能,按道理应该可以,我这里是用2da来控制

网友D:
用0-10V或4-20MA可以的

网友E:
学见识
电--气比例阀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