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4):
我用的是松下A5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及马达,功率为400W,用的是位置模式控制,通电JOG试运行正常,当用PLC控制时无报警现象但马达也不转,在驱动器的LED显示器上找马达不转的原因代码是:cp  7  到说明书上查到意思为:【指令脉冲波输入的频率较低】我也按照解决对策更改了相应的参数pr0.05 pr0.06 pr0.07 可是还是不行。 后来就觉的是外部配线有问题可是经检查都是ok的。然后又去检查PLC程序,经检查程序也ok ,可是马达就是不转,驱动器也无报警现象。还是显示cp  7 可把我给搞糊涂了,然后我就把 参数在对一遍结果还是一样、、、请大家帮帮忙了!!!
jxh668

网友A:
查接线和输出脉冲频率、参数

网友B:
把脉冲频率加大点试试了,应该还是接线的问题吧,可能有什么要常闭的功能啊

前段时间我也用了A5的伺服,用的是1.1KW的,接好线就OK

网友C:
接线与参数,监控一下输入状态对不对,那个脉冲输入方式有没有错。。等等

楼主:
2楼的大哥你用的1.1KW的啊,是什么控制模式,那你觉的我应该去动哪几个参数啊?  先谢大家了!!

楼主:
经过昨夜仔细检查发现PLC  COM端的0V未接好,接好后调试OK,自己太大意了

网友D(2011-08-13):
请楼主留下联系方式,我现在也遇到同意的情况,据说检查是伺服驱动器坏了,请问你的位控单元到私服驱动器是怎么的。我是开始:A1接44,B1接45;A2接46,B2接47。.后来有改为A1接3,B2接4;A2接5,B2接6。.再到后来是A1接1,B1接4;A2接2,B2接6。还是电机不转,到维修部去检查,说是伺服驱动器坏了。请楼主指点一下你的定位模块到伺服的接线。谢谢了!我的联系方式LI101103@163.COM

网友D:
我的设置是:线驱动型FPG-PP12模块,驱动是MADHT1507(E),电机是MHMD022G1U 200W。
001设置为0,我是带丝杆传动,位控模式;005设为1,007设为1,CW/CCW线驱动模式。特急。请帮助。谢谢!

网友D:
伺服29脚(ON)接-端。他们说接3、4、5、6和接44、45、46、47都不对,电压24V是应当接1、2、5、6。请问是这样吗。谢谢!我的PLC是FPG-C32T2H

网友D:
手动JOG能转,伺服驱动不报错。程序驱动时,用JOG指令前后动了一下,就在没能动了。就是这样的情况。据说是烧了伺服驱动器了?维修部说可能烧了控制芯片了,还不是端口呢。

网友E:
你用电脑监视你的位置控制单元,在给驱动器发指令脉冲时,是不是有报警或接口有不对的常开或常闭点。

网友F:
看看你的PLC发出来的脉冲是否和伺服电机的脉冲模式一致,其次对照手册上接线图检查下你的接线是否正确;松下A5我们这用的很多 一般情况下默认的参数设置也能转的。

网友D:
我是定位模块控制的
下载积分:+1(894560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