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0-12-24):
请教一下如果几组编码器的线绑在一起出了各自接地外还学要做些什么来抗干扰?最近一个变频器一天总要出现一两次编码器故障,查线路也没有什么异常,编码器确定是好的

网友A:
[\fly]飘过,不懂[fly]

网友B:
编码器的线要跟主线分开,强电跟弱电分开就好点

网友A:
1,用屏蔽线
2,电源器负接屏蔽线的网线上
3,信号电源不要和负载电源共用
4,负载电源如有感性负载要做个吸收器,用电阻和电容,买现成的也行的
下载积分:+3(sandy_love) 优秀文章

网友C:
用屏蔽线,还要接地,强电跟弱电分开走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D:
编码器的线本来就有接地的屏蔽层 我是想说名一下,编码器的干扰可能是变频器的出线照成的,一定要在不同的电缆沟中走,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就要将编码器的线套上钢管或金属软管,最后对钢管或金属软管进行接地。还有不要好几根编码器的线走在一起。它们之间未必就没有干扰。

网友E:
屏蔽主要的。还有工作方式

网友F:
用编码器的四相方式可以抗干扰

网友G:
是不变频器矢量控制用的编码器,如果是检查变频器与PLG相关参数参数是否设定正确,
1 PLG的脉冲数量
2 速度检测水平
3 速度偏差时间
4 PLG断线是否检测 (设定为不检测)
5 PLG电源发生延迟(应该和变频器同时供电)
6 PLG脉冲检测模块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