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 FX1N MR继电器的PLC,能否控制步进驱动器和电机

楼主(2010-12-24):
;我有一台三菱FX1N MR继电器输出的PLC,和一台白山驱动器,和一台步进电机.
我想不换MT晶体管输出性的情况下,在PLC输出板继电器线圈引脚,接线出来,
请问对PLC硬件很精通的朋友,这样能达到高速脉冲吗.
(小弟银子不多,不想买新的PLC,只是想学习一下步进控制)

网友A:
要想改的话对你来说更危险,烧了这个就不划算了。

网友B:
可以的。你将Y0或Y1的输出继电器拆下引出两条线接上光耦就可以了

网友C:
那样很麻烦的 ,还不如直接去买个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D:
完全可以用,继电器线圈引脚出来串2K电阻接步进驱动器脉冲输入端,其脉冲不受任何影响,和晶体管效果一样.请楼主放心使用.

网友E:
,就把繼電器的引腳引線出來,換成晶體管就可以了,就是Y0或Y1 這兩個點的可以用。

网友F:
有没有这样试过啊

网友D:
继电器线圈引脚出后无需加晶体管,因为市场上的晶体管不能通高频,高速脉冲响应不了,不太理想的,所以你最好是继电器线圈引脚出后串电阻直接接入驱动器脉冲输入端就好了,我现在都是这么用,效果很好,和晶体管的没什么两样.放心用吧.

网友G:
我试过了,可以用的。我用FX2N-80MR的呢。你也可以到电子城去买晶体管的继电器。装上去也可以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H:
可以的,就是有点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的解答,
小弟谢过了.

网友I:
用晶体管的继电器输出就行了……
三菱 FX1N MR继电器的PLC,能否控制步进驱动器和电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