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4):
开始,参数都是默认的,输入时,选种注释,但输不进去,如上图所示,

后来,修改参数如上图所示,还是不行啊,我程序不到200步

网友A:
三菱的,FX系列不具备此功能,Q,和A 可以

网友B:
FX主释不可以写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FX系列不具备此功能,Q,和A 可以

那为什么有人又说可以啊,见http://www.ymmfa.com/read-gktid-90783.html

网友C:
可以呀,我的FX也写入了注释呀,确认一下你更改参数之后有没有写入PLC了。。。或者再将容量改大看一下。。。

网友D:
可以的,容量再大点试试。

网友E(2021-05-18):
原装三菱注释可以写入,清除内存后可以全选写入,
国产/高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