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请教一个小小的问题……

楼主(2010-12-24):
[upload=2] 小弟有一个LG MASTER-K120S PLC一个,运行后ERR灯闪烁,不知何故。
检查程序结尾有END指令,如图

网友A:
这个确实不知道,帮你顶!

网友B:
编程软件联机后,用软件的检测功能查一下,看有什么提示

楼主:
联机运行后出现CPU不能执行指令,如图

楼主:
检查程序,再现了几个错误,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小弟是菜鸟,还望指点……

网友C:
真的没用过这个牌子的PLC.

网友D:
我们厂倒是有几个这种PLC,但没碰到你说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