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请问各位大哥我有一台挤出机用的是欧陆变频器一开机就烧保险丝为什么

楼主(2010-12-24):
我有一台挤出机用的是欧陆直流调速器型号是590+,在开机时要烧保险丝为什么,后来我把调速器与电机之间的主电源线拆掉后,再开机还是要烧保险丝请问是不是直流调速器坏了,改怎么修啊!谢谢

网友A:
短路的,仔细查下电路,是控制电路烧保险还是主电路的 , 用排除法一步步的排除

楼主:
不过那调速器上还自动保护把接触器的控制电源断掉从而断掉主电源
工控组态

网友B:
应该是整流坏了,买一个更换就好了,不过有些是同模块封在一起的,就需要换模块了,不过最好不要自己维修!

网友C:
慢慢查吧,支持下

网友D:
好像是整流部分坏了,送修。

网友E:
整流模块坏了,买一个一个要三百多吧。

网友F:
大多上整流部分损坏,需更换整流块.

网友G:
买新的比较好,修好当然好,过一段时间又坏了话老板只会说怎么搞老坏,

网友H:
用排除法好好检查就出来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