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触摸屏MT5-PC电缆的PLC端不是8针圆口怎么办?

楼主(2010-12-24):
EVIEW触摸屏MT5-PC电缆的PLC端是9针COM口,不是三菱FX2N的8针圆口,怎么办?怎么与FX2N连接?

网友A:
它是什么通讯呢,RS232 还是RS485 MT5 说明会有的

网友B:
这是MT4000/5000与三菱PLC的连接线接线图.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换一个9针的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