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度表测量电能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12-24):
用一个三相四线电度表测量电能,电表型号DT862-4 3*220( 380) 3*3(6)A 接了电流互感器 进电表3相电流都为1.8A,用秒表测量电表转一圈约40秒。电路接线都不变的情况下,电表进的电流改为0.3A,用秒表测量电表转一圈约50秒,怎么2个电流差这么多而电表转速却相差才10圈?测量的结果误差太大,检查进电表线的相序、互感器接线没有问题,换一个同样的电表也是类似的现象。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帮不到你。

网友B:
你哪个电流怎么测量的,准不准?

网友C:
我想如果三相平衡的话,看一下你的三个电流互感器接的是多少……

网友D:
不好回复,楼主也没完全表达其意思,线路不变的情况下,电流1.8A,变成一0.3A,。你的电流变化是改变了负载吗。

网友E:
不是什么奇怪的事。看你选的表是多少转速的?电度表在低于最小功率时还有误差

网友F:
看你的负载是什么类型的,纯电阻,感性的?还要看你的电流是怎样测的。都会不一样。

楼主:
我测量的是三相电机,用三相四线电表测量,接了电流互感器,进电表的电流一个电机是每相电流时1.8A.另一个电机每相电流是0.3A,,电表的转速200转/KWH, 1.8A的电机用电度表测量出来才0.21度电/小时,0.3A电流的电机用电度表测量出来才0.15度电/小时,这个电表测量的结果准确吗?电流互感器的系数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