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控制

楼主(2010-12-24):
请教各位大侠,可以用FX-PLC;角度编码器;变频器配合使用让两台机器进行同步运转吗?
James

网友A:
可以,不过要加/DA模块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回复1楼
有编程实例吗
James

网友B:
完全可以,已经做过许多,取位置信号和编码器信号,通讯或模拟量或PWM信号控制变频器,做到同速且同步

网友C:
没做过这方面,听说油漆吊线上千米长十几个马达同步控制不知道是怎样控制

楼主:
我现在是用同步控制器控制的,但它会有不稳定的情况发生,会失步,想在改进一点
James

网友D:
可以的,但我也得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