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选型求助

楼主(2010-12-25):
500pps/r编码器一只,转速为18r/s,请问,用FX2N系列产品PLC,它的高速计数器功能是否可以满足以上要求,即9K以上双输入,我用的是A,B,Z三相输入的,多年没有用过三菱的啦,不知是否行,请同行指导,谢谢!!

网友A:
9K应该没有问题,我用2000P,200R/S单项高速计数也没问题

网友B:
可以的,只要不超過30KHZ,要是有多個的話,不能超過20KHZ,

楼主:
多年没有用过三菱的,谢谢支特!

网友C:
一定行呀
迈翔

网友D:
应该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