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2010-12-25):
各位大哥,这个程序的MOV H0 K1M300等都是怎么计算的?为什么只有M300-M303输出?能不能多加两个?主要还是不明白这个H0 K1M300等,假如是K2M300,K3M300......呢,请各位大哥不吝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K2M300:M300~M307
K3M300:M300~M311
K4M300:M300~M315
……
K8M300:M300~M331

网友B:
4位一组
工控组态

网友C:
一楼的正解!

网友D:
K1:0~4
K2:0~8
k3.........
以此类推
饿米豆腐

网友E:
位组合元件都是4位一组的,楼上的都是正确的解释,请楼主多看看手册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编了那么多程序就只用了M300-M303四个报警输出,其他的程序是不是以后有扩展用的?如果第七行的M405为1,那会是哪个输出呢?

网友F:
M303 M302 M301 M300
1: 0 0 0 1
2: 0 0 1 0
3: 0 0 1 1
4: 0 1 0 0
5: 0 1 0 1
6: 0 1 1 0
7: 0 1 1 1
..................................................

楼主:
jonnyhsieh .....
M303 M302 M301 M300
1: 0 0 0 1
2: 0 0 1 0
3: 0 0 1 1
4: 0 1 0 0
5: 0 1 0 1
6: 0 1 1 0
7: 0 1 1 1
如果再多一个M304,M305呢?要编到哪个点才能让它有输出?MOV H?? K2M300

楼主:
谢谢jonnyhsieh ..... ,让我学习了!

网友G:
位组合元件是4位一起的,请看手册

网友H:
这个是16进制 ,可以直接MOV 10进制的啊

网友H:
不过,抵制日货 ,抵制三菱

网友H:
小日本 对中国多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