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I指令

楼主(2010-12-25):
ASCI D8 D20 K6
如果D8,D9里面的数为ABCDEF22
那在M8161结果各是什么?
为什么要用到D8,D9?
ASCI D8 D20 K4呢?
D8=ABCD
如果D8里面是3A,也就是ASK字符:
那么D20里面存的是:吗?还是????

网友A:
数据积存器里面监视一下就看到了,叫PLC ASCLL显示,做通信处理时经常用到这个的,好象这个指令前面还有个控制是8位还是16位控制的。三下两下说不清的,要自己去实验总结的。你最好再找个ASCLL码表,可以换算成16进制或者2进制,这样你就比较清晰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