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能安装三菱

楼主(2010-12-25):
我的电脑不能安装三菱编程软件了,刚重装过系统也不行,三菱软件也试了几个不同的版本都不行

网友A:
好像要先装一个什么软件。那个是和这个在一起的。

网友B:
如果可能,把安装文件放在磁盘根目录下。或者你的安装文件已经被破坏了。

网友C:
先安装共享环境再装软件

网友D:
目录太长了,你把最后一个GX DEVELOPER 7.08 移动到E盘根目录试试

网友E:
最好换个操作系统,其他方法未必有效!

网友F:
把安装路径搞短试试,把前2层去掉。
饿米豆腐

网友G:
你没安好。。。

网友H:
换一个XP的系统看看

网友I:
你的电脑可能已中毒了,而且三菱软件也感染了病毒.

网友J:
可能是中毒了,建議先殺毒再裝GX,另外可以下載最新板的來試試

网友K:
先装那个EVEN 软件,再装编程软件

网友L:
意思是要你先装三菱的通用环境软件
教学

网友M:
我有一个免安装版的。但是不能上传到家园,以前试过上传失败了。文件只有20m多一点,哪位高手有办法?

网友N:
看清楚安装说明

网友O(2011-01-2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真是急死了。

网友P:
直接安装在C盘,再装不上就重装系统,保证OK.

网友Q:
先安装目录下的EnvMEL文件,再装编程软件

网友R:
那是文件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