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问题

楼主(2010-12-25):
各位请问三菱FX2N的PLC被上了密码用解密软件解密出现 程序意外错误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好有别的被设置了解不了呢?
PLC可以工作里面的程序没问题
用的解密软件解开过FX1N的 FX2N的能解不过没试过

网友A:
学习中 不会 帮不了你啊

网友B:
好像是解密软件有问题吧

网友C:
软件不能解密。

网友D:
这个真没遇到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E:
解密软件可能是水货吧

网友F:
这个主要是解密软件的问题

网友G:
想要给我发个邮件,
ZOU123QING@163.COM

网友H:
各位有没有更高的解密软件呢发份出来啊

网友I:
换个软件啊,2N的解密有很多

楼主:
用了4种解密软件都是从本网站下的
有的是1N的有2N的有的是FX系列的有哪个都出现 程序意外错误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网友J:
PLC被特殊方法加密了,用本论坛上下载的解密软件是无法读取的,如果你对PLC程序是志在必得的话,可以找我解,免费的。

网友G:
我有FX2N需要请给我联系,我邮箱是
ZOU123QING@163.COM

网友K:
啥解密软件啊,给我个啊

网友H:
各位再帮忙解释下
PLC与笔记本电脑连接用破解密码软件破解不了,出现程序以外错误 或者8018错误;
与台式电脑连接了就能破解掉是为什么呢?

网友H: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L:
2N的解密好多软件哦

网友M:
这个真没遇到过

网友N:
现在笔记本没232端口可能是USB转232的线不太好,数据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O:
解密软件的问题

网友B:
三菱的很好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