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触摸屏不能调出窗口画面

楼主(2010-12-25):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三菱触摸屏/型号是F940GOT-SWD-D/设计了基本画面和窗口画面/想在发生报警时能把窗口调出来/但是窗口画面怎么都调不出来/基本画面就可以调出来/问一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是这个型号的触摸屏本身就不可以调窗口画面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现在只好请教大家了.谢谢各位

网友A:
除触摸屏软件要设置外,还要在PLC里面写相应的程序

网友B:
改变画面(GD100默认)值,不知道楼主是在哪里改的,请自己更改。
饿米豆腐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的兄弟回答/窗口画面还是调不出来/现在只好把报警的画面设成基本画面了/在PLC程序里用软元件把报警画面调出来

网友C:
1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