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5):
西门子S7-200的PLC怎样控制变频器的启停与速度,plc的程序应该怎样编?求朋友指点,最好有程序示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是西门子的吗

楼主:
先谢谢楼上了!不是,是爱得利的。假如是西门子的变频器又应该怎样编?

网友A:
是西门子的变频器,用西门子uss协议

网友B:
看看爱得利变频器的说明书中介绍的通信协议,按照协议的介绍,用S7-200自由通信口方式发送相应的字符串即可!

网友C:
用通讯程序控制应该可以的,看一下变频器的通讯协议说明吧

网友D:
爱得利没像没有通讯功能,只可以用摸拟量

楼主:
这是变频器的说明书: [upload=1] 麻烦各位朋友帮忙看看,西门子plc的程序该怎么编呀?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E:
这是变频器的说明书: [upload=1]

楼主在上传附件时要注意上传文件的大小,否则是上传不了的,大的文件用winrar软件给它分卷压缩再上传。
工控论坛目前支持上传下列附件:
图片: gif bmp jpg jpge 单个最大500KB ,文档: txt doc pdf 单个最大2000KB ,压缩包: rar zip 单个最大2000KB
单个文件大小超过上限将不能上传成功

网友F:
1:可以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变频器速度.用数字量控制启动停止.
2通过通讯来控制.可以 用modbus.PLC为主站,变频器为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