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的端子求助

楼主(2010-12-25):
我们有台拔丝机,是滑轮的 很早的机子 送来的时候就是一堆铁 我现在想把它搞起来 就变频器输入端子问题想用外接电源 用电位器控制 一个总调电位器 下面用并联的方式并四个电位器 第一个和下面四个 是串联的关系 我就想问下 那个是启动端子 那个是电位器输入的 那个是停止的 变频器上面是123456789 数字编号的 在就是启动的时候是给它通一下电 给个 信号呢 还是 三线控制呢 求教各位了 最好那位给个说明书 什么点动了 要求不高 能点动 能启动 总调速各个 电机微调下

网友A:
首先得查出型号,网上找到说明书,变频器启动控制一般有:控制按键,外部端子,通讯等,
频率控制有:按键数字设定,电压控制,电流控制,通讯,脉宽调制控制等,电位器条频率属电压控制频率,就是告诉你启动端子,内部参数设定不正确一样启动不了,所以还是找本说明吧,即使同一厂家不同型号变频器端子,参数可能都不一样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网友B:
很贊同上樓的說法,是應該把變頻器型號說明,然後到網上找說明書,端子的位置就自然知道,
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測試,只用接變頻器,不接負載來測試,也能找到相應的端子了,只是風險大些。
下载积分:+1(ds1004396) 热心助人

网友C:
根据变频器型号先看手册,自己针对问题一个点一个点的去解决,遇到实在搞不懂的地方,再发帖求助,那样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D:
西门子官网上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