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动角度问题

楼主(2010-12-26):
步进电机转角度数,转角如何换算成脉冲数,有小数怎么办?要用浮点运算
三凌fx的plc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先设置步进控制器的分辨率,例如设为发送10000个脉冲步进电机转1周(360°),即每个脉冲步进电机旋转0.036°,再用设定的旋转角度除以0.036就得出旋转设定的角度需要的脉冲数,至于小数点的话用三菱PLC可以先将K10000和K360还有设定的旋转角度用浮点转换指令转换为浮点数,再相除即可!西门子PLC可以直接输入浮点数做浮点运算!如果PLC不支持浮点运算指令,可以讲以上数值放大N倍,再做计算亦可!
以上!
下载积分:+3(萧风) 感谢分享

网友B:
谢谢二楼呀
迈翔

网友C:
二楼说的对

网友D:
三菱PLC的脉冲指令不会对浮点数执行的!
可以在驱动器上做细分,然后所发脉冲根据细分来做
2相步进最低是200脉冲一圈,
5相最低是500脉冲一圈,

网友E:
步进电机上有旋转角度/脉冲的,比如1.8°的电机就是每圈200个脉冲。具体的还可以在驱动器上进行细分的。

网友F:
步进驱动器就设置细分倍数。
伺服驱动器就设置电子齿轮。

网友G:
细分,还不行就要取整,但要做累积误差补偿处理

网友H:
我做过步进电机转整数,有一款驱动器可以细分为整数,没有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