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6):
开机后从初始画面倒计时30秒,切换至工作画面,并且时间也能够倒计时显示,用EB8000软件,应该如何设计?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1-01-26):
步骤1,在开机画面上放置一个位状态元件-打开元件属性,选择一个位地址例如LB0,将其开关类型选择“窗口打开时设为ON”----在画面上进行的。
步骤2,新增一个宏指令,命名为“画面跳转”,并写上语句,可以参考宏指令手册
这样里将窗口10定义为工作画面
bool  open
short page//定义使用的字符
GetData(open, "Local HMI", LB, 0, 1)   //获取位LB0的状态
if open==1   then
page=10
DELAY(1000)   //判断语句
SetData(page, "Local HMI", LW, 0, 1)
open=0
SetData(open, "Local HMI", LB, 0, 1) //送入要打开窗口的编号,并复位LB0
end   if
步骤3,主要是在“PLC控制”中,定义窗口编号地址及调取宏指令。
1,    新增一个控制,定义LW0控制类型为“切换基本窗口”结束。
2,    新增一个控制,控制类型-“执行宏指令”,宏指令名称-“画面跳转”,触发地址-LB0
触发方式-“---ON执行”(或在LB0位状态属性中调取宏指令)

总结:其实运用的宏指令的方式就是一个触发加上调用就完成了,想要实现其它的一些功能,可以仔细研究宏指令相关手册,官网中有下载。
  • 下载积分:+1(wfb610)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回忆依然最美)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梦梦) 感谢分享,可否多发一些 ..

网友B:
    ]多谢2楼的解说

网友C:
    多谢2楼的解说

网友D:
    二楼是高手。感谢!

网友E(2011-04-04):
    顶2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F(2011-05-15):
    二楼真是高手,好生佩服!

网友G:
    顶二楼一下,高手呀!

网友H(2011-11-03):
非常感谢LZ,看了此篇收益良多

网友I:
有意思,我也好好想想在HAKKO人机上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J:
学习了,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K:
嗯,只能用宏指令了

网友L:
在PLC里与HIM关联程序也可以的!

网友M:
2楼阿!我没看懂!晕死得了!怎么弄阿?

网友I:
HAKKO触控屏实现倒计时进入操作画面(打开第0页后,倒计时60秒进入第1页)
开式宏指令:
;倒计时60秒转到操作画面
$u00201 = 1 (W)
$u00202 = 100 (W)
SYS (STA_TIME) $u00200
$u00205 = 60 (W)

循环宏指令:
;倒计时60秒转到操作画面
SYS (CHK_TIME) $u00200
IF($u00200 != 0) LB 0 (W)
RET
LB 0:
$u00205 = $u00205 - 1 (W)
IF($u00205 == 0) LB 1 (W)
RET
LB 1:
$u00206 = 1 (W)
SYS (SET_SCRN) $u00206
在第0页画面放置数字显示,内存设置$u00205(倒计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