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计时器的地址怎么设定

楼主(2010-12-26):
三菱PLC与触摸屏连接,不过PLC计时器的地址怎么设定呢,要能在屏上输入时间和显示实际时间,请论坛里的朋友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表达不清的问题,如何回答

网友B:
发2张图给楼主。
饿米豆腐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说的计时器是不是定时器?是的话,那么可以这么做.把PLC定时器的定时时间设定为寄存器,假设为D1,然后在触摸屏上设计一个数值设定元件,写入地址为PLC的D1,再设计一个数值显示元件,读取地址为那一个定时器.这样就可以显示输入的时间和定时器的实际计时时间.至于输入元件,可以是键盘输入,也可以用二个按钮加和减.
有点难以理解楼主提问的主题.

网友D:
不知所云!

网友E:
不是计时器,是PLC的特殊寄存器D8013--D8019吧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