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simulator6-c我怎么装不了

楼主(2010-12-26):
我开始装好了 GX simulator6-c这个软件(PLC调试软件) 然后就不小心把软件文件夹删掉了 ,再来装就说我已经安装了 再安装的话就可能会失败 所以到现在文件夹删掉了 就当然运行不了了 安装也安装不上了 现在没那软件用了 求各位师傅帮忙看看要怎么弄 徒弟在这有礼了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电脑秘籍恢复你删除了文件不就可以用了,电脑秘籍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怎样恢复以删除的文件。要不然就从装系统了
热心助人 可我把文件夹在回收站里面都删掉了哦

网友B:
从注册表中删除与其有关的。
热心助人 那么多文件夹都不知道是哪个呢 有方法知道怎么找吗? 谢谢!
饿米豆腐

网友C:
这是一个仿真软件,而不是什么调试软件,你实在搞不定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D:
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E:
重装系统ok
xuehi

网友F:
那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G:
重装系统就欧了

网友H:
直接重装就可以出现安装可能失败直接按确定按下一步和原来的安装一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