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改晶体管输出

楼主(2010-12-26):
请问大家三菱的PLC,继电器输出的能不能改晶体管输出,如可以的话,响应速度会不会达到晶体管输出的一样
工控组态

网友A:
没试过,可以在外部接晶体管输出板!

网友B:
你认为有着必要吗?是为了就行看行不行,还是真正用在实际工厂里面,或者设备上,一个晶体管的价格也不贵,再说也没有三包,唉何苦来的呢,找杨工购买吧,杨工的货确实很实在的,我就在那里采购了。

网友C:
不知楼主改的目的是什么,如是想做高速脉冲输出的话改一下也是可以实现的,可以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7989.html

网友D:
没试过啊,也许可以吧

网友E:
如果控制的是电磁阀类的应该不行吧

网友F:
用处很多的,在购买继电器输出的可编程控制器,如果需要一个或一组晶体管输出的时候很方便的,比如需要显示数据,一个2个脉冲输出的情况下很实用的

网友G:
当然可以改,但不能乱改

网友H(2011-05-02):
不可瞎编乱造

网友I:
可以加扩展板

网友J:
改个试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