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问题?PWM指令

楼主(2010-12-26):
现在PLC里有条PWM指令的,来控制24V电磁阀,请这指令选PLC的继电器输好还是晶体管输出的,那种好一点

网友A:
不是很频繁的话,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好选择晶体管输出型

楼主:
估算值应该是1S两次输出吧

网友C:
这个不太清楚,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