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8.86Q 怎么打不开GX-Developer7的程序

楼主(2010-12-26):
我现在装的GX-Developer-8.86Q 怎么打不开GX-Developer7的程序了 是不是还要哪里设置啊 我又弄不明白了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可以打开的 可能你哪里操作不对吧
高的可以打开低的 低的可能打不开高的
最好不要直接双击图标 而是从软件里选择打开工程

网友B:
同意版主的说法

网友C:
有这个东东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