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GX-Developer-8.86Q 怎么打不开GX-Developer7的程序

楼主(2010-12-26):
我现在装的GX-Developer-8.86Q 怎么打不开GX-Developer7的程序了 是不是还要哪里设置啊 我又弄不明白了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我是新手 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帮助!

网友A:
应该是打不开的吧,我用高版本的编程软件也是无法用打开低版本编号的程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看看其他师傅怎么说吧。

网友B:
應該不會有這種情況,請將錯誤提示截圖貼上看看
感谢分享 什么后面有 DF 字样的 我把软件卸载了 装了老版本了 谢谢

网友C:
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是不是要重装一下软件。

网友D:
先打开GX-Developer-8.86Q 软件,进入界面后再用菜单栏“打开”选项。
直接双击文件本身有可能不能打开。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