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触摸屏故障,十万火急!!!!!

楼主(2010-12-26):
由于机台紧张,欧姆龙触摸屏出来故障,显示以下附件图片画面,我改怎么办,要用什么软件啊?我刚接触欧姆龙,不懂的地方太多,跪求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这应该是说触摸屏内没有程序,要把程序传进去。

楼主:
我要用哪个软件一啊?

网友B:
触摸屏程序刪除了,光有OMRON软件不行,重點還要有原來的程序才行!

楼主:
程序我有,其他机台里有程序,我要用什么软件呀?下载与上载

网友C:
你的照片看不到触摸屏的型号,要知道具体型号才知道用什么软件!

网友D:
触摸屏的程序丢失了,重新下载触摸屏的程序

网友E:
说触摸屏内没有程序,要把程序传进去

网友F:
北京专业触摸屏维修公司,需要可与我们联系

网友G:
欧姆龙官方网站 有你对应触控屏的资料 和软件 找到并下载安装就好 当然你还要有数据线才能连上触控屏的
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