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
hulain

楼主(2010-12-26):
各位工控老师,小弟我遇到问题望大家帮一下。我用pro-face(普洛菲斯)GP2301-SC41-24V触摸屏,通信设制是7位偶1位校验,跟三菱FX1S用422连接 ,用买的线沒用自制一根也没用。
触摸屏出现RECEIVE;DATA ERROR(02;FD),查手册是接收沒信号。我用三菱F930GOT-BWD-C触摸屏就OK了,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A:
檢查一下通訊設置是否正確,如PLC側是不是為FXCPU,再就是檢查線是否有問題,具體可以參考一下幫助裡的連接手冊,
求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