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6):
我在仓库里领了一个新的维纶的触摸屏,MT500MV   V5版的  的第一次把电脑里编好的工程下进去后所有的汉字都是乱码,其他的都正常 ,可以控制PLC ,后来我把选项里改成了东方语言重下了一次,记得下了好长时间才好,下好后断电在重启发现屏幕不亮了,等了好长时间还是不行,CPU 指示灯不亮,COM 指示灯闪亮【间隔2秒左右】,再试几次还是一样,然后我把背面的DIP拨码开关调到触摸板测试模式 【SW1 ON  SW2  ON】通电后,屏幕上有显示【  +  】点触摸屏也管用,可就是不显示工程画面。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检查通讯线是否完好,然后再重新下载一次。

网友B:
感觉是不是在新建的时候选择触摸屏型号和实际使用的触摸屏型号不一致吧。

楼主:
通讯线是好的,我拿别的触摸屏试过了,

楼主:
2楼说对了,我用软件时选择我的那个型号,可那个软件上没有,我就选了和我那个型号差不多的,第一次上传试过可以控制PLC说明下载成功了,就是语言没选择好,等我改好语言后,下在第二次就不亮了,

楼主:
会不会是编程软件有问题,我用的是2.6.0版的

网友C:
选择  工程系统文件  下载到触摸屏。试试看。

网友D:
会不会是触摸屏坏了?

楼主:
应该不会坏吧,我在仓库领的新的。如果坏了那我就挂了
jxh668

网友E:
硬件复位后再说

网友F:
关注中,有好方法没了。

网友G:
在EB软件里设置添加字体,再用最新版本的编程软件,应该就0K了

网友H:
编程软件不对
下载积分:+1(零摄氏度的心) 热心助人

网友I:
清除里面的画面,重新下载下试试

网友J:
观察字体,字体无,威纶屏常出乱码

楼主:
本人已经解决了,原来是软件版本的问题,用EB500 2.74就可以了,

网友K:
可能是软件版本过低,我以前遇到过患高版本软件就好了
下载积分:+1(零摄氏度的心)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