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6):
请问一下各位电脑高手和PLC通讯高手,本人新购买了一台神州的笔记本电脑感觉性能都还蛮好用的,可是用到工控方面和PLC通讯老连不上《任何一款PLC》,可用以前的电脑,用上同样的软件再用同样的线,就可以通讯了,哪位高手可以告诉小弟是啥问题吗?谢谢。。。
系统是XP的,刚买来的时候呢是联过一次三菱的,来回联了好几次才联上。。。后来也联过几次OMRON的自己有线过不行,后来用别的同事的线啦,重装软件呀、都不行,电脑是没什么问题的,《USB用来做别的都可以》可能兼容不是很好吧!
      哪位大哥遇到过类似的事,可以告诉一下吗?

网友A:
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的,XP吗?

网友B:
没有这回事,可能是你电脑操作系统或接口问题,大部分工控软件配置要求不高。

网友C:
曾经用过神舟的本子,2004年底买的,虽然没有串口,但用USB的转接线,还没有遇到不能通讯的PLC。

你的操作系统,通讯参数,端口设置,硬件驱动等都要正确的。

网友D:
应该没什么问题,把你的USB转串口驱动装好,好好调试。多试几次一定成功

网友E:
你的是不是WIN7,我笔记本以前装的XP,正常,后来装的WIN7,就不行了,如是这样的话,就是操作系统不支持工控的一些软件的驱动,换系统

网友F:
驱动有没有装好,端口设置对了没,系统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