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0-12-26):
我用三菱FX 接了一个报警指示灯,通电后发现等一直亮,后来加了一个继电器才解决,请高手指教是灯的问题还是PLC 的问题?

网友A:
你说明白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B:
不明白在说什么

网友C:
瞎说,不明白

网友D: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E:
加了一个继电器问题得到解决,证明输出本身没有问题;或许,是灯与PLC“输出”的配合问题。

网友F:
PLC是什么输出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