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继电器控制电路按照什么标准收费?

楼主(2010-12-26):
接了一个单:,机器的控制要求不复杂:油压缸上,下动作,加上延时,手动自动,用了4个继电器一个接触器,一个空开,
像这样的系统按照什么标准收费,做过的朋友发表一下你们的经验,谢谢了
以前大都是用PLC做系统,现在这个机器动作简单,老板不用PLC控制,让用继电器完成,刚一遇到不知道怎么收费了........
所有电气材料都是老板的,我只收取技术服务费

网友A:
建议按机器的10%收取

网友B:
两百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百以下
这么少的工钱还不如休息........
工控组态

网友C:
做好电箱,调试好设备最少500块!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感谢分享

网友D:
除去成本,赚个三四百就好了

网友D:
放在以前,也搞个一千多吧

网友E:
400~500元左右比較合理吧!

网友F:
没有四五百元不要干,只提供图纸,接线别干了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感谢分享

网友G:
300-400吧

网友H:
400~600元左右

网友I:
做柜子要因人而异了,有的做的很好看,有的做的不好看,那价钱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提供技术,这么简单的机型就收起步价啊,500元。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感谢分享

网友J:
300。只提供图纸,接线别干了

网友K:
四百元是差不多了

网友L:
800,顶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

网友M:
机器的10%有点多吧,4楼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N:
500元左右比较合理...

网友O:
看情况:
一、给自己定下最低收费标准,按自己的标准收费。
二、可以免费,为客户服务,交个朋友,多条路子。